机器人手爪在控制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14):
机器人手爪在控制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是要控制抓取的稳定性?还是稳定性?还是其他的问题,想抽象成理论高度,弄篇论文,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其实教育是有点走偏了。

网友:
稳定的定位精度

网友:
这种写的再精彩,实际应用出来才有意义。

楼主:
你是说抓取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抓取的稳定性?

抓取定位点的精度

网友A:
机器人手爪不存在什么控制,如果非要说控制,那是手爪上带动力了。
其他的都是控制的机器人,不是控制的手爪。
手爪上带动力了,这个控制就复杂了。也不是手爪的控制,而是手爪动力的控制。有些场合用伺服有些场合用气缸,还有要配各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手爪不存在什么控制,如果非要说控制,那是手爪上带动力了。
其他的都是控制的机器人,不是控制的手 ...

那么请问前辈,机械手爪是否可以以步进电机为驱动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前辈,机械手爪是否可以以步进电机为驱动呢
谢谢!

可以。什么动力都可以,步进电机也是一种常见的动力,甚至是伺服。
大部分工业环境是用气动,比如气动手爪,气缸等。但是有时候有些场合,没有气源,为了一个手抓再上个气泵太浪费。所以用步进电机的也挺多。步进电机响应快。尤其是一些轻载的工况。
但是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不稳定,没有反馈,速度一高就丢步。所以用伺服的较多。
如果你能开发出比较经济的能控制步进电机扭矩的方法。那你就牛大发了。所谓的经济性,就是不带编码器。要是你仍然做成闭环,那就跟伺服一样了。
不带编码器也不是不行,比如扭矩是否和电流磁场强度有关系?咱不需要精确控制。或者,除了用编码器,末端加个建议的测力装置能否实现扭矩控制?比如电阻应变片贴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什么动力都可以,步进电机也是一种常见的动力,甚至是伺服。
大部分工业环境是用气动,比如气动手 ...

如果是40Kg的负载用步进和伺服电机是否可行呢?谢谢!

网友(点评):
40KG也不小了,可能需要个大一点的。可以通过减速比将夹紧力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40Kg的负载用步进和伺服电机是否可行呢?谢谢!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什么动力都可以,步进电机也是一种常见的动力,甚至是伺服。
大部分工业环境是用气动,比如气动手 ...

我这个机械手爪是用来码垛的,所以想用步进电机,成本低些,因为后期要依照40kg做个小型的样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械手爪是用来码垛的,所以想用步进电机,成本低些,因为后期要依照40kg做个小型的样机

你是说手爪的夹紧机构用步进电机?不建议这样使用,步进电机的力矩不好控制。
要是能控制步进的力矩,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自己现场摆弄一下,意义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手爪的夹紧机构用步进电机?不建议这样使用,步进电机的力矩不好控制。
要是能控制步进的力矩,是 ...

设计一个连杆,让步进电机在连杆的主动端,
手指位于夹持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