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位状态,与,清除状态,的差异?

楼主(2020-11-15):
FANUC的3402#6

网友:
倒带信号,这是80年代的教材吧,机床还是读带

楼主:
|午子仙毫发表于 11-15 11:39倒带信号,这是80年代的教材吧,机床还是读带
参数说明书

网友:
一般复位是回到初始状态,清除是清掉报警过载等信号

网友:
MDI的复位是光标回到顶端,如果设置清除状态的话,是可以MDI状态的所有数据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15 21:01MDI的复位是光标回到顶端,如果设置清除状态的话,是可以MDI状态的所有数据的
G指令会发生什么变化?即,复位后的G指令状态和断电重启后G指令状态有什么差异?

网友:
资料比较老了啊。。

网友(点评):
0i的,不知道算不算老

楼主:
M02指令解释中提到“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