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针上的铝屑

楼主(2020-11-15):
冲针上的铝屑用什么方法去除最有效,不伤害冲针表面的

网友:
涂层,镀钛,渗氮

网友(点评):
镀碳氮化钛应该管用,降低道具与加工材料间的摩擦力

网友:
换掉

网友(点评):
老鹰的微信号是laoying_cmiw ,也可以【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网友A:
微量油雾润滑直接喷到冲针顶端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量油雾润滑直接喷到冲针顶端冷却

我现在冲针上已经有铝屑了,我用什么简单并且使用的方法可以去除掉

楼主:
用什么方法简单实用去除上面的铝屑

图片上的铝屑

图片上的铝屑

图片上的铝屑

图片上的铝屑

网友:
压缩空气吹,试试

楼主:
试了,不好使。。。我这是200T的冲床冲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冲针上已经有铝屑了,我用什么简单并且使用的方法可以去除掉

细砂纸蹭蹭吧,对冲头表面不会有太大的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砂纸蹭蹭吧,对冲头表面不会有太大的损伤

数量太大,三千根冲针打磨返修,时间也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量太大,三千根冲针打磨返修,时间也是问题

换个思路,铝屑在之前处理掉,不要留在之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铝屑在之前处理掉,不要留在之后处理

加润滑油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铝屑在之前处理掉,不要留在之后处理

??????没挂铝怎么处理???

网友:
最好是增加吹气风嘴,把针上面的铝屑给吹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量太大,三千根冲针打磨返修,时间也是问题

数量太多了,还是想办法制作工具吧

网友:
是个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