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螺纹

楼主(2020-11-15):
我以前没接触过车外螺纹,现在有个外螺纹M90*4-6g的外螺纹,我想请教下,应该怎么车?先车一个外圆,这个外圆的尺寸是多少,外圆就是螺纹的大径么?

网友A:
螺纹大径的上差89.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大径的上差89.92

我刚查了国标196和国标197,算出来就是上面的那个表,如果车的话,外圆是不是就先车到大径的上限就是89.940然后再车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查了国标196和国标197,算出来就是上面的那个表,如果车的话,外圆是不是就先车到大径的上限就是89.94 ...

网友:
平常所说的螺纹外圆就是螺纹的外径

网友:
外圆车过以后,外圆就是螺纹的大径。

网友:
外圆就是螺纹的大径----是的

网友:
是的,随着螺纹的车削,表面会小个几十丝!

网友:
螺纹外径一般大径要小0.1到0.2左右。

网友(2022-02-20):
9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