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传动方案从动轴上三个齿轮的参数与结构尺寸是否应一致

楼主(2020-11-15):
请问各位前辈问题

就是我用伺服电机与减速器联轴器作为驱动,带动小齿轮,小齿轮为斜齿轮,小齿轮与大齿轮1啮合,大齿轮所在的从动轴的两端又安装两个齿轮2与3,齿轮2与3是直齿轮,并与齿条啮合,齿条安装在平台等负载上(图中未表示)
我的问题是:
1.大齿轮1与齿轮2、3的参数、结构、尺寸是否应该保持一致?还是齿轮2与齿轮3和齿条为一对,小齿轮与大齿轮1又一对,分开独立计算?
2.已知小齿轮的功率,可否通过传动比换算齿轮2/3/4上?还是有其他计算方法?
3.轴承选用滚子轴承还是外加一个向心轴承?
谢谢!

网友A:
只要保证啮合的齿轮和齿轮、齿条模数相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啮合的齿轮和齿轮、齿条模数相同即可

那么轴承选什么样的好呢,谢谢

网友B:
2,3用同一个齿轮;轴承可以用一对角接触或圆锥滚子。

网友:
1、齿轮1与另外两个齿轮即可以结构上保持一致,又可以独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用同一个齿轮;轴承可以用一对角接触或圆锥滚子。

如果选择减速机和伺服电机的话,是不是也要把齿轮2与齿轮3的转动惯量与齿数比都折算到主动小齿轮上?

网友:
节省成本的话,最好是共用一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