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拧不紧去的问题

楼主(2020-11-15):
关于ST8X1.25X4-K这类钢丝螺套,钢丝螺套已经安装好,上螺钉的时候部分只能拧进去4-5牙深(手拧),其余的都能拧进去8-10牙(安装孔较深),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如果用扳手或者钳子强行拧进去,会不会使钢丝螺套变形?我是非机械专业,对机械零部件这块儿不熟悉,还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螺丝钢套没镶好,取出重攻丝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钢套没镶好,取出重攻丝镶套

强行拧能拧进去吗?它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变形了?

网友B:
没有现场工况谁能确定啊,这小问题找车间钳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现场工况谁能确定啊,这小问题找车间钳工就知道了

大佬,车间的钳工懂我就不会到论坛上来问了嘛

楼主:
我们用的是带尾钢丝螺套,然后用电动螺丝枪前面的钻头换成带缺口的,卡住钢丝螺套的尾巴,然后打进安装孔里

网友:
拿二锥过下下

网友:
能拧进去就说明差的不多,如果想要顺滑的拧进去就得用丝锥过一下

网友C:
根本原因是螺丝钢套没镶好,要用就像前面说的二锥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原因是螺丝钢套没镶好,要用就像前面说的二锥过一下。

所以说这种人工出现的问题,在根本上都是无法避免的咯?

网友D:
是不是钢丝螺套丝锥不配套呢?

网友E:
钢丝螺套没装好、螺套不标准、螺套螺纹没攻好、螺套专用丝攻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钢丝螺套丝锥不配套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一天上千个,一般都是把钢丝螺套打进安装孔了就进行下一步工序了,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再用丝锥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螺套没装好、螺套不标准、螺套螺纹没攻好、螺套专用丝攻不太好……

后两种不太懂,大佬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就是安装孔里面的丝没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两种不太懂,大佬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就是安装孔里面的丝没打好?

是的
丝攻不好,或螺纹没攻好
以前车间里偶尔碰到这种情况,自己试着弄过几个报废了一些,感觉比普通丝攻难

网友:
与螺纹钢套的螺丝孔估计是丝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