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图幅保存

楼主(2020-11-15):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将CAXA已画好的图幅保存起来,下次用自动调取

网友:
CAXA和CAD不一样,无需保存,系统有自带的,在“图幅”内

网友:
做成模板安装到X:\program files\CAXA2020\Template\zh-CN\GB下(X为你的软件安装盘)

网友:
也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
另存到固定的地方,后续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