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润滑选油,还是脂?

楼主(2020-11-15):
昨天供应商外包得设备进厂了,我们对于该重载平移滑台进行验收;
首先第一项就给NG了,滑台上面的润滑油泵里面竟然啥都没有!!
然后我反馈给他们老板,起初还不想来加;好说歹说,今天上午他们钳工小王来加了半桶。。。
    我看他倒进去得时候这油很稀,像水一样,一点粘度也没有;问他加得什么油,说是:减速机变速箱机械油CKD220,中重负荷L-CKC,长城得,牌子哟!!听他说完,我一个晕倒:大哥你拿齿轮润滑油来润滑导轨,这样行吗?!
我拉着这兄弟去看我们自己开发得设备,000#锂基润滑脂;
有些客户对于油泵有其他要求,油品他们也是要求000#润滑脂得;
准备要发货得设备!
   润滑油是具有减少摩擦得效果,但通常应用在密封得场合,如液压站,齿轮箱等,主要起润滑、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用。但像这种重载滑轨,移动速度低,宽温度范围、开式苛刻环境下、长换油周期等情况下,只适合用润滑脂得。

   润滑脂和润滑油得区别:润滑脂是根据其用途选用不同皂基混入适量的润滑油构成的,可以形象的了解成象一块吸满润滑油的海绵;润滑脂是干油,是油基础油+添加剂+稠化剂。润滑油是稀油,是由基础油+添加剂组成。一般不密封的场合使用干油即润滑脂,如轴承,轧辊,线性滑轨。

   使用温度范围润滑脂的工作温度范围要比润滑油宽。例如,通用锂基润滑脂可在﹣20至120℃温度范围使用,一般钙基或钠基润滑脂也可在﹣2060℃或﹣20120℃下使用。但某一牌号的润滑油则使用的温度范围窄得多。

   最后补充一条:润滑脂从#000到#6,数字越大,润滑脂越硬,比如:#2比#3稍微稀一点。因为这次是使用电动油泵,油脂如果太干,泵出油困难,所以我们一直都选用000#锂基润滑脂。听完我这番解释,小王马上去市场买了!

网友:
我的理解:

既然是导轨,选择导轨油就是了,润滑要求高就选立式导轨油,添加剂的吸附性更强。

不一定选择低稠度润滑脂,脂与油的润滑相比,有优点自然就会有缺点!

那个齿轮油自然不太合适。

网友:
设备商对此认识不到位

网友:
大佬出品必属精品 学习了

网友:
润滑脂的价格相较于润滑油会贵一点,不是特殊场合,厂家一般不会提供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知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感谢分享,学到了 。还有个问题,望解答。我使用的交叉轴承,转速高,使用时间长,最少8小时,适合用哪种润滑脂合适呢呢

网友(点评):
转速有多高呢?交叉滚子好像不太适用于高转速工况

楼主:
|牛牛k发表于 11-16 15:17感谢分享,学到了 。还有个问题,望解答。我使用的交叉轴承,转速高,使用时间长,最少8小时,适合用哪种润滑脂合适呢呢
层主的轴承工况貌似比较恶劣,经常会有灰尘杂质侵入吧,最后外面能做钣金给它包起来,建议用3#的油脂,但也要长期验证改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11-15 18:15 本帖最后由 llh2253 于 2020-11-15 18:17 编辑

我的理解:

既然是导轨,选择导轨油就是了,润滑要求高就选立式导轨油,添加剂的吸附性更强。

不一定选择低稠度润滑脂,脂与油的润滑相比,有优点自然就会有缺点!

那个齿轮油自然不太合适。

忘了说,这滑台的润滑不仅仅是线性滑轨,齿传动也需要兼顾。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这个润滑脂的好几个问题。1、水泵的电机里面的轴承,用的什么品牌的油脂?还没问过厂家,当初拆了个水泵,拆开轴承胶盖就看油脂还行,就拿了个美孚的锂基润滑脂往里面抹了两下。昨天领导提到,不同润滑脂放轴承里面,是不是能混用。电机的黄油高速的低速的不要混用。
2、前段时间,拆的水泵,里面的轴承润滑脂都黑了(图3 )。可能是变质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机进水还是潮湿导致的。

水泵的润滑脂发黑了

水泵的润滑脂发黑了

楼主:
常用的水泵润滑脂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这个润滑脂的好几个问题。1、水泵的电机里面的轴承,用的什么品牌的油脂?还没问过厂家,当初拆 ...

可以考虑用专用的水泵润滑脂,如上海虎头HOTOLUBE全合成耐水润滑脂和全合成润滑硅脂等。

网友:
学习了,讲解的很详细
不过有个疑问,润滑油和润滑脂用的泵是一样的吗

楼主:
|lingdu发表于 11-16 20:19学习了,讲解的很详细

不过有个疑问,润滑油和润滑脂用的泵是一样的吗
这种自动润滑注油泵种类很多,有电磁泵,齿轮泵等等,可以根据实际工况选用。

网友:
润滑油润滑导轨很少见?你问问机床厂家客户不主动要求,他们给你用的是不是导轨油?!(分0°以上,以下两种情况)。
你还是没明白润滑脂润滑油各自的优缺点试用场合,使用条件,油品补给检查就给你开车前检查车辆安全状态一样,天天要求有,你可以选择不天天检查,但是不能以你不愿天天检查为由,而要求厂家,一切都以不检查维护来设计。
已经有齿轮的润滑油路了,不选择共用而再增设另一路润滑?那他指定是要被拿啥了。

网友:
这个润滑装置是电动润滑油泵,你一定要加润滑油,如果加润滑酯,会因为粘度过高,而烧毁电动润滑装置。润滑油酯的添加装置和润滑油的添加装置不同,至于这个导轨是用油还是用酯,如果你找不到合适地理由去推翻他的要求,那就尊重他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学到了 。还有个问题,望解答。我使用的交叉轴承,转速高,使用时间长,最少8小时,适合用哪种润 ...

这个我在重新确认一下,因为设备有些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的轴承工况貌似比较恶劣,经常会有灰尘杂质侵入吧,最后外面能做钣金给它包起来,建议用3#的油脂,但也 ...

好的,谢谢所提建议,会根据情况改善

网友:
从正常的使用工况来说两种润滑方式都可以。
油脂润滑适用于滑块速度不超过60m/min,且对冷却作用无要求的场合。
油润滑适合于各种负载和速度场合,高温工作环境不适用,因为液态油易挥发。
附图是HIWIN样册有关润滑的描述。

HIWIN样册关于导轨润滑的描述

HIWIN样册关于导轨润滑的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用专用的水泵润滑脂,如上海虎头HOTOLUBE全合成耐水润滑脂和全合成润滑硅脂等。

好的    你是指 用在那个轴承润滑脂发黑的水泵上是吗  百度查到的:耐水润滑脂对防水性特殊要求,水淋流失量远远小于普通润滑脂,建议采用全合成润滑脂,可以大大提高耐久性。   可能就是适合潮湿环境

网友:
我个人觉得楼主对润滑的理解还有些浅。
第一点,第四张图片,油箱在下有个表在上的,应该装油,而不是装脂。第五张图片中的油腔在上的是装脂的错不了。这种小的加油设备,各式各样。一般装脂的在几十兆帕至上百兆帕左右。而装油的一般在几兆帕至十兆帕左右。看表也能看出来。
第二点,什么样的场合用油,什么样的场合用脂。楼主说对了一半,高速的场合一般用油,低速的场合一般用脂。主要是油的散热能力好,脂的散热能力差。还有另一点就是,油需要较好的密封,不然容易漏,脂对密封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像这种直线导轨正规做法还是用油,用几个铜管和滑块上的油口连起来。或者是软管。滑块的密封还可以,而且运动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直线轴承用脂的居多,因为直线轴承一般密封不太好,且工况恶劣。
第三点。脂的硬和软,楼主虽然说对了,号越小越软。但是楼主没提到专业名词,锥入度。
第四点。什么情况下用粘度小的油,什么情况下用粘度大的油。一般情况下齿轮等传动装置用粘度大的油,比如202,302因为粘度大容易保持油膜,防止干摩擦,一般还添加极压添加剂。像轴承之类的高速元器件,用粘度小的油,比如32,64。因为粘度小的油流动好,容易带走热量。

网友(点评):
层主的解释是比较到位的,常规的数控车床、加工中心都是稀油润滑的;楼主还遗漏了一点,楼主只让设备商去买润滑脂了,厂家配的润滑泵和润滑管路是不是适用于油脂的,稀油泵往里加油脂,基本上就废了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1-17 23:15 本帖最后由 水水5 于 2020-11-17 23:24 编辑

我个人觉得楼主对润滑的理解还有些浅。

第一点,第四张图片,油箱在下有个表在上的,应该装油,而不是装脂。第五张图片中的油腔在上的是装脂的错不了。这种小的加油设备,各式各样。一般装脂的在几十兆帕至上百兆帕左右。而装油的一般在几兆帕至十兆帕左右。看表也能看出来。

第二点,什么样的场合用油,什么样的场合用脂。楼主说对了一半,高速的场合一般用油,低速的场合一般用脂。主要是油的散热能力好,脂的散热能力差。还有另一点就是,油需要较好的密封,不然容易漏,脂对密封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像这种直线导轨正规做法还是用油,用几个铜管和滑块上的油口连起来。或者是软管。滑块的密封还可以,而且运动速度也比较快。但是直线轴承用脂的居多,因为直线轴承一般密封不太好,且工况恶劣。

第三点。脂的硬和软,楼主虽然说对了,号越小越软。但是楼主没提到专业名词,锥入度。

第四点。什么情况下用粘度小的油,什么情况下用粘度大的油。一般情况下齿轮等传动装置用粘度大的油,比如202,302因为粘度大容易保持油膜,防止干摩擦,一般还添加极压添加剂。像轴承之类的高速元器件,用粘度小的油,比如32,64。因为粘度小的油流动好,容易带走热量。

好的,感谢专家的补充

网友:
学习啦.说的到位.赞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长知识啦

网友:
嗯。仔细想想确实是真么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专家的补充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一般重载低速就是脂,轻载高速就是油

网友:
集中给油我们这里都会用0号的。

网友:
老铁,你是个高手

网友:
滑轨的润滑谈下看法,供参考:
导轨的润滑选油和脂通常根据厂家设计理念,选油的话首选还是导轨油,从配方的角度导轨油会增加粘附剂,在同等粘度等级下有更好的粘附表现,更好的附着于导轨上,通常水平导轨VG68即可,垂直导轨选择VG220或者VG150,但这绝对不是齿轮油。也有选润滑脂的,但是要考虑泵送距离和脂分配的设计,从设计的角度比用油考虑的要多一点,比如长期停用一段时间泵送管路中润滑脂堵塞要如何处理等。

润滑油和脂的应用选择有些不同的看法:
“使用温度范围润滑脂的工作温度范围要比润滑油宽。例如,通用锂基润滑脂可在﹣20至120℃温度范围使用,一般钙基或钠基润滑脂也可在﹣20至60℃或﹣20至120℃下使用。但某一牌号的润滑油则使用的温度范围窄得多。”润滑油和润滑脂在应用上没有性能的优劣之分,只有设计匹配程度是否合适。从使用温度来说,润滑脂的使用温度实际上是和皂基有关的,润滑脂的组成是基础油,添加剂和皂基,不同的皂基有不同的温度稳定性,比如锂基脂由于锂基高温稳定的问题大概最高使用温度在110到120度左右,如果提升到复合锂基使用温度可以提升到150左右,需要注意的是皂基本身不起到润滑左右,比如想想一块吸油的海面,皂基就类似于海绵,是保障结构强度防止过度稀油,在润滑脂的使用过程中起到润滑作用的还是当中的油类。润滑脂想要正常使用,基本原理是应用过程中油润滑,皂基作为一个含油载体,所以如果使用温度超出皂基结构强度那么润滑脂变细流下此时也没有润滑作用了,而不是单纯的可以用到某一个温度。
比较而言润滑油的润滑性能及渗透性会更好,温度上主要考虑润滑油基础油类型。还需要考虑的是工作温度下油品的表现粘度要合理,而不是单纯的初始粘度,这是要结合选型的粘温曲线来考虑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07-25):
听君一次话甚是一句话

网友:
不是抬杠啊  我们单位用的龙门刨床的导轨就是有个齿轮泵专门供给液压油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