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水电气中的风是什么?

楼主(2020-11-15):
请教,风水电气中的风是什么?

网友:
喷涂或者涂装行业一般有空气流向图,包括循环次数,风量风压,温湿度等

网友:
压缩空气

网友:
指通风系统,由通风空调,风机,风阀等组成。水指消防,供排水系统。电气就不用说了。一座建筑物基本都离不开风水电气,要有通风,排气,换气,还要有消防系统,供排水;照明,电气控制系统。

楼主:
那“气”是什么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11-15 22:33喷涂或者涂装行业一般有空气流向图,包括循环次数,风量风压,温湿度等
感谢大侠,我就是对风和气有些混淆

网友:
流动的水蒸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我就是对风和气有些混淆

风和气应该分开, 气一般指压缩空气,控制气缸等, 由压缩机提供,风是空气流向图,包括循环次数,风量风压,温湿度等, 由风机提供.

网友:
哈哈,其实这个我也有疑问。
大街上为什么有风炮补胎?还有风动工具?有种工具就叫风批。
至于气,我一直搞不清电器、电气有什么区别。
某某(火车)线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那里用压缩空气我真不相信。
那个气,我一直认为偏电方面的。

网友(点评):
风水电气中的电和气应是2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