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中画图

楼主(2020-11-15):
那位大师指教一下,为什么在装配体中画了孔,拆出来,回到零件中却没孔,2018版sw

网友:
在装配体中打孔也要先单独编辑某个零件,看看是不是选错零件或者打孔面了。另外如果只是在顶层装配体上画草图,在零件上是不单独显示的。

网友:
特征树右上有个向右的小箭头,点击,拉到最下方,把特征传递到零件打钩,下面方框里要有你想打孔的零件。说的够详细了吧。

网友:
√选:将特征扩散到零件

网友:
一般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会选择编辑零件打孔

网友:
装配体里面不能直接操作,需要点击编辑零件来操作,直接在装配体上开孔,默认为定义操作。

网友:
传播到零件是有“风险”的。1,更改的时候要到装配体里改,如果装配体孔的依赖丢失了,那挺麻烦的。2,如果有多个相同的零件放到装配体不同的位置,或者放到多个不同的装配体,改起来也麻烦。3,或者你觉得自己逻辑很清晰,但是不能保证别人也一样,同事要用你的零件也很麻烦。

网友:
特征要【传递】到零件才可以,思路清晰,单人设计的时候可以这么干,多人配合不建议。

楼主:
|PNjie发表于 11-15 21:47在装配体中打孔也要先单独编辑某个零件,看看是不是选错零件或者打孔面了。另外如果只是在顶层装配体上画草图,在零件上是不单独显示的。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1-15 21:52特征树右上有个向右的小箭头,点击,拉到最下方,把特征传递到零件打钩,下面方框里要有你想打孔的零件。说的够详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