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1负责升降,电机2负责整个升降机构旋转。升降行程5cm,负载200kg,这结构没问题吧?

楼主(2020-11-15):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电机1负责升降,电机2负责整个升降机构旋转。升降行程5cm,负载200kg,这结构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
这种AGV,带升降+旋转,可以实现。

网友:
件2和底板之间除了端面轴承还应该有深沟球轴承

网友:
从图中看结构没啥大问题,小细节需要注意,A端面要留出间隙,当蜗杆丝杠下来时不要碰到下面的零件。蜗杆丝杠的强度要做下计算。

网友:
看着就是移动机器人啊         是有比较成熟的模块的

网友:
旋转机构会有径向力,只用端面轴承定心不靠谱,竖直方向有定位吗,仅靠重力吗

网友:
2#是高手,有标准件。

网友:
有个疑问,这蜗轮蜗杆,是反向传动?

网友:
摄像头放在这个位置干啥用的?

网友:
升降行程5毫米,这么小的行程可以改用其他机构,这样可以省一套电机和控制。

网友:
听听大神们的声音.赞

网友:
电机1和2会互相承受对方的扭矩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气缸代替电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