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12.0许可证问题求解

楼主(2020-11-15):
ux12.0

网友:
17800你看下是不是你输错了,或者服务器没启动,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一下

网友:
27800不是28000 这个改了没?

网友:
出现许可证出错之后是-15,解决的就是把,破解文readme.txt复制到许可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了。
有两个注册目录 1: C:\Program Files\Siemens\NX8.0\UGFLEX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