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一瞧看一看.可升降旋转工作台(工艺基本都是焊接)

楼主(2020-11-15):
可升降旋转工作台
附件为三位图纸,为初步方案,细节还没优化。
上支撑端轴承采用2对角接触轴承,固定方式为轴肩顶死下部轴承,上部分采用紧定螺钉卡死。
轴套采用焊接工艺,材质为2MM 201不锈钢板,直径68MM圆管。圆管加工工艺考虑采用线切割。
轴材料考虑使用Q235,车削加工,表面粗糙度<30即可,无需热处理。为防止应力集中加工注意圆角。
中间部分轴承采用2个深沟球轴承,紧定螺钉固定两侧.
升降装置考虑采用M30螺栓顶升,中间轴套需开紧定螺钉孔,待调整高度合格紧定螺钉拧紧固定芯轴,可分担底部螺钉承受的重力。(考虑安装限位装置)
(框架底部安装4个万向轮,底部基座扩大,防止重心偏出)
桌面承受重力最大为50公斤,故桌背面还需加强。
上面是大概介绍,具体请看三维图纸。
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1.问题管与法兰钣金怎么焊接才能同轴度高
2.中部紧定螺钉,如何能同步锁紧,怎么能不产生过大的应力。或许采用其他的固定方式。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零件21

网友:
最好用两个调心轴承,容误差性好一点儿

网友:
升降轴与轴承之间应该有套,轴相对轴套升降而不是轴承内圈

网友A:
顶升螺栓和转轴之间要有推力轴承

网友:
角接触轴承可以不要,将两个调心轴承放在最上和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刚开始做设计?

网友:
沿旋转轴中心线所在平面剖开一个正面图,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B:
如轴承配合的轴粗糙度小于30即可?还紧定螺钉定位?

网友C:
才疏学浅,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没有防旋转装置可行吗?

网友D:
升降螺纹不能采用M30螺纹,应该采用T型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升螺栓和转轴之间要有推力轴承

受教了,推力轴承需要怎么安装到螺栓上面?螺栓需要二次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疏学浅,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没有防旋转装置可行吗?

不用的,这个方便工人师傅旋转。有的话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轴承配合的轴粗糙度小于30即可?还紧定螺钉定位?

这确实是个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螺纹不能采用M30螺纹,应该采用T型螺纹。

嗯,就是考虑到现有的东西做的,T螺母需要买丝杆的,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刚开始做设计?

是的,还请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升螺栓和转轴之间要有推力轴承

前辈,请问我现在一根轴一固定一自由竖直放置主要受轴向大负载,径向只受到同步轮扭矩,我直接用60度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支持可以吗

网友E:
|向宏发表于 11-16 03:48最好用两个调心轴承,容误差性好一点儿
调心轴承承受的力不大,长期使用也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心轴承承受的力不大,长期使用也容易损坏。。。

哦,我个人感觉应该用角接触轴承,就是考虑到焊接2个圆管同轴度会不一样,后来想了一下可以先把角接触轴承装进圆管里,再插入轴,然后焊接这样就可以解决同轴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