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具的设计

楼主(2020-11-15):
  比方说有两个孔,直径是φ10(0,+0.3),孔间距25±0.5,那么我做一个检具来检测这两个孔间距是否合格,请问设计的时候,孔间距应该设计多少?检销设计多大?检具的孔设计多大?

网友:
孔径用通止销检验,孔距检验销按25±0.5公共区域确定检销大小

网友:
24.5+0.01~0       25.5 0~-0.01

网友:
虽然我是做机械的,但你这种情况我还是不建议你用检具。这么大的公差,量小,卡尺。量大,视觉

网友:
孔间距应该设计多少?25+0.02/-0.02       检销设计多大?9.5+0.03/-0     检具的孔设计多大?9.53+0.01/-0

网友:
这么大公差不建议用检具检查。量少用量具,量大用胎模加工,抽检。

网友:
怎么大公差做啥检具

网友:
量大是应该做个检具。检具还是找专业厂家做比较好。自己给出尺寸及公差即可

网友:
用检具检测效率很高的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11-16 10:14虽然我是做机械的,但你这种情况我还是不建议你用检具。这么大的公差,量小,卡尺。量大,视觉
视觉能看出0.5?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11-16 15:45量大是应该做个检具。检具还是找专业厂家做比较好。自己给出尺寸及公差即可
我就是想要知道出图怎么设计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觉能看出0.5?

可以,电子眼嘛,有啥看不出来的呢?你人眼看不出来的,它都看得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孔心距公差应该反馈到定位销的直径公差上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要知道出图怎么设计尺寸

要按量具国家标准设计。可以查量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