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搞线性步进电机,请问有没有相关设计仿真软件?

楼主(2020-11-16):
各位大神
我现在转行做线性步进电机(就是步进电机带梯形丝杠/螺母,将步进电机的旋转运动变为螺母/丝杠的直线运动)
请问行业有没有前辈已经设计过仿真软件,能实现:
1:丝杠螺母的选型(导程/螺距,直径等参数)
2:步进电机的选型(根据输出端的推力、直线运动的速度要求,合理选择步进电机的型号包括尺寸、转速、静力矩、定位力矩等参数)
3:实现机械传动各强度、应力、寿命等参数的校核
4:  其他综合功能

有一种功能也不错,感谢啊

网友A:
solidwork仿真 可以实现

网友B:
各种三维设计软件均可实现。

网友C:
三菱电机选型软件Motorizer,干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朋友,感谢指导! 可否发这个软件到我邮箱:ygxjob@163.com 另外请问这个是不能是只能选型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 步进电机和梯形/滑动丝杠,可以选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仿真 可以实现

具体实现哪项功能呢?
Solidlworks上也没有电机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三维设计软件均可实现。

Creo5.0可以吗?
能选择电机输出转速、保持力矩、定位力矩这些吗?
三维CAD好像没这些吧

网友(点评):
3维如果只是建模就太LOW逼了,运动仿真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重要的是选型设计,需要根据输入选择合理的丝杠螺母和合理的步进电机 只是运动仿真,演示一下,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电机选型软件Motorizer,干就完事了

朋友,感谢指导!
可否发这个软件到我邮箱:ygxjob@163.com
另外请问这个是不能是只能选型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
步进电机和梯形/滑动丝杠,可以选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感谢指导!
可否发这个软件到我邮箱:ygxjob@163.com
另外请问这个是不能是只能选型 ...

可以百度

网友(点评):
百度里面没有能下载的,还请大侠发一下,或提供一个能下载的链接,谢谢!

网友:
这种计算公式能算出来其实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