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弯曲运动轨迹

楼主(2020-11-16):
请问怎样能够确定波纹管的弯曲半径是多少,以及弯曲时的运动轨迹,我用dn25的不锈...

网友:
应该先问谁能看懂你要问的是啥玩意儿

网友:
好像是6倍管径,,,,,

网友:
什么叫运动轨迹,就是从不弯曲到弯曲,请问从你的描述中哪看出来波纹管有运动

网友:
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管外壁的6倍。

你说的波纹管是什么材质?应用于什么行业?波纹管内是什么介质?压力,温度分别是多少?CB1153-2008是船舶行业使用的波纹管,使用介质为海水,淡水,饮用水;燃气行业使用的金属波纹管,是另外的标准。你先查查你是用行业的标准。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首选要确定管的直径,弯管R与管的直径是有倍数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