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是软件出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20-11-16):
如题
旋转一下或者放大一点就出现乱七八糟的形状

网友:
显卡问题,实际应该是显卡性能不够,特性支持不好,更新驱动或者换旧一点的驱动再试试

网友A:
其实Inventor对显卡的要求不高,现在的中档游戏卡就可以了。我是老显卡坏掉,才换了GTX750Ti
这是后期版本Inventor特有的现象,自从改成OGS显示算法之后,类似的问题就出现了许多。
如果两个面离的很近,在显示放缩的时候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Inventor对显卡的要求不高,现在的中档游戏卡就可以了。我是老显卡坏掉,才换了GTX750Ti
这是后期版本 ...

若将软件版本升至2020类似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将软件版本升至2020类似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不知道,没用过2020。其实,OGS的问题早就发现了。许多个版本没见有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2020。其实,OGS的问题早就发现了。许多个版本没见有啥进展。

刚刚已解决这个问题  将软件显卡更新至最新,再把软件修复重新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INVENTOR 用了好几年,现在都不用了,改用Solidworks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