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冲切治具,在切完水口后产品上的批锋怎么搞干净?

楼主(2020-11-16):
最近在设计一款水口冲切治具,水口厚度为0.6mm,冲切精度要求挺高,切后残留要小于0.1mm,切后孔与原产品孔同心度要求在±0.05以内,现在就是担心冲切之后残留的批锋大于0.1,请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切后残留要小于0.1mm我觉得要求有点高....另外,上切刀的刃口不能再加强点吗?能否镶嵌,后续也好维护

楼主:
镶嵌感觉会搞得很复杂,切刀是用螺丝顶住的拆装还是很方便,刃口倒角角度再加大?

网友:
有可能是冲切间隙设计的不合理,间隙设计的偏小或者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