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力矩计算

楼主(2020-11-16):
rv63减速机驱动同步带轮提升150kg物体0.6米高,速度是每分钟6米,同步带轮直径80mm,减速机1:60,需要多大电机才能够提起来,麻烦各位大神给个计算步骤

网友:
可利用减速机推导出电动机的转矩

网友:
86系的步进电机选一个。

网友:
150kg重物,提升速度是每分钟6米,即0.1米/秒,那么提升150kg重物所需功率是P=150x9.8x0.1=0.15kw,除以同步带传动的机械效率0.85,再除以减速机的机械效率0.9,就是所需电机的计算功率,然后再乘以功率裕量就是所需电机功率。

电机转速从每分钟6米换算到同步带轮的转速,再乘以减速比就是所需电机的转速。

根据以上计算的功率和转速往电机的档位上靠,确定电机型号。

网友:
减速比不能再改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