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保存为空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6):
只要引用了麦迪设计宝里的零件,保存的零件为空,这是怎么回事,求大佬解答一下,谢谢。有时候引用了SOLIDWORKS里面的零件库零件也会出现保存不了,或者保存为空的情况。

网友:
零件默认模板没设置吧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1-17 08:01零件默认模板没设置吧

估计是的,我回去看看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把数模导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把数模导进来。

我是把麦迪生成的模型保存在桌面,然后把零件添加到零件库里,然后从零件库里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