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加工

楼主(2020-11-16):
内孔加工
材料:不锈钢
零件长度:200~300mm
内孔直径:15~30mm
粗糙度:不低于0.8um
请问怎么加工?

网友:
说实话,没形位公差要求,这个不算很难,要是来个直线度、同轴度啥的,就完球了

网友:
深孔钻,点钻加工,刀具选用内冷的,保证排削顺畅,基本上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贴张图最好,通孔没有台阶深孔加工后再挤压,有台阶孔用滚压。

网友:
慢走丝可以尝试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