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MIG焊余高控制

楼主(2020-11-17):
设备:YD-350GP5MIG焊机
一般用于焊接6系铝合金,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起弧时余高过高,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打磨,但是相应就耽搁了生产,(理论情况下设置引弧板和收弧板,去掉起弧和收弧那一块才对)如果我们想要从参数和技术上来改善这个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调参数。拍片的话那个位置经常会出现为融合,应为启弧电压低了,或者母材预热温度低了,那个位置切开看会明显看到熔深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数。拍片的话那个位置经常会出现为融合,应为启弧电压低了,或者母材预热温度低了,那个位置切开看会明 ...

是的,就是出现这种问题,有未熔合,然后表面余高还高了,就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出现这种问题,有未熔合,然后表面余高还高了,就很麻烦

板厚、焊道前处理的状态,焊机基本参数的调整,焊接工艺参数的调整,如果厚板,还牵扯预热,影响因素太多了,不可一一而言。没有准确的状况描述,很难提供帮助。

网友:
电流电压,起弧收弧都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焊道前处理的状态,焊机基本参数的调整,焊接工艺参数的调整,如果厚板,还牵扯预热,影响因素太多 ...

用于生产上的话就很难控制咯?是不是还不如打磨来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生产上的话就很难控制咯?是不是还不如打磨来得快😂

为什么要打磨,你是焊接工艺参数 、条件有问题,你要调整各种影响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