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柱式机床设计

楼主(2020-11-17):
图片上的动柱式机床,这种结构做出来的机床在动行时很振,而且速度只有15M/min。抖动很大,然后底座又加了水泥,还是一样很抖。然后导轨加大到45还是没解决。

想问一下高手们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算法或分析软件类?预计出机床会不会抖,会抖到什么程序?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啊,数控机床不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合理啊,数控机床不是这样设计的。

我也不会呀,只会抄别人的

网友:
这结构看着很奇怪,很不协调,但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个移动速度,对于这样的结构来说,太快了

网友:
头重脚轻,后部分增加,按照这个结构机头后面需要增加多一条导轨,否则加工时候吃力就在前部分,肯定震刀

网友B:
这就是市面上为什么大部分动力头固定的立柱是和机架固定在一起,不移动的。立柱移动就会抖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市面上为什么大部分动力头固定的立柱是和机架固定在一起,不移动的。立柱移动就会抖动的。

这结构是算是常规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要用CAE软件做结构模拟仿真,对于该零件的模态进行分析,如果是没达到设定频率的需要更改加强该结构。

网友:
立式小五轴常用结构,我也做机床在整机受力分析也想学习。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光机看着不错

网友:
大神解决了没有,非常想看更新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要机头不动,下面X,Y平台移动

网友:
电机是伺服的还是普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