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图更改后实体不更新

楼主(2020-11-17):
solidworks草图更改后实体不更新,是哪个设置不对吗?从哪里设置

网友:
按住Ctrl+B进行重新建模,或者点击最上面文件属性旁边的那个红绿灯重新建模就可以了。

楼主:
试过了,不管用。从装了20版的就经常出这个问题

网友:
改了什么,不更新的表现是怎样的?

有时候可能是错觉

网友:
连图都没有,凭什么相信

网友:
没有关键数模和图纸,他就不会自动更新的!

网友(2022-05-17):
可以把特征压缩,然后再解压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