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olidWorks 不能另存PDF

楼主(2020-11-17):
软件 突然 不能另存PDF,但是可以打印PDF ,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点击打印里面的,输出为pdf格式吗?

网友B:
跟第三方PDF阅读器冲突了

网友:
没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第三方PDF阅读器冲突了

您好,之前都没有问题的呀,突然就不能另存PDF了。现在我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点击打印里面的,输出为pdf格式吗?

对,我可以打印 然后选着输出PDF。 就是不能直接另存PDF

网友:
要不上个图?

网友:
我平时就是直接保存PDF格式图纸,能用就行

网友:
要不行就导出CAD,再用CAD导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