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这种钉珠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0-11-17):
各位社友,这种M3的钉珠可以买到吗,加工的话成本有些高

网友:
波子顶丝,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不是哦,我要的是钢珠固定不动,弹簧将其顶到倒角面起到密封作用的

网友(点评):
自已做一个吧,钢珠和孔是过盈配合,热风枪加热孔,塞进去就行了,保险起见再点点乐泰638固持密封胶。

网友(点评):
钢珠动不动其实并不重要,查查排污阀之类的看看能不能代用

网友:
我在卖轴承的商店买过轴承滚珠,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弹性柱塞呀,标准品

网友(点评):
滚珠固定,不能位移的

网友:
球头柱塞类似这种结构的标准件,可以查找下musimu或怡合达等标准件

网友:
这东西叫弹性柱塞!

网友(点评):
看下第二张图,他是不带弹性的

楼主:
还有谁QQQ

网友:
钢珠有卖的,组合到一起的也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点评):
不想加工了,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弹性柱塞,很多淘宝网上面都是有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