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简单小问题

楼主(2020-11-17):
1.当电机配减速机带动工件做直线运动的时候,减速机和带轮选型的应该选减速机大速比,带轮大直径比较合理还是减速机小速比, 带轮小直径比较好。假如两者最后都可以达到相同速度。
2.最近无意听一个老师傅说减速比不适合频繁正反转,可是我之前的案列都是伺服电机带行星做频繁正反转。请问减速机不适合频繁正反转是对的吗?还是比如就蜗轮蜗杆不适合或者其他类型的。

网友:
减速机和带轮选型

手册上有推荐配比。

减速比不适合频繁正反转

这是个病句,不管是什么结构,只要能实现功能,剩下的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齿侧间隙大的不适合频繁正反转。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确定,比如空间位置限制,结构要求等。
减速比不适合正反转。这句话你是否听错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小带轮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负载乘以半径等于电机扭矩,负载是一定的,带动同样的负载,较小的带轮需要较小的扭矩,即小带轮需要小电机。但是带轮又不能无限小,因为带轮太小,因为同步带轮有最小齿数,因为同步带有最小弯曲半径,带轮太小,同步带弯曲的厉害,寿命下降。如果是齿轮传动,齿轮过小,齿的模数太小,齿的强度降低,不足以承受负载。
再说减速比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减速比与带轮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负载端即从动轮大小固定,主动轮增大相当于加速,承担了一部分减速机的功能,所以减速比就要增大。所以扭矩输出也增大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面论述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带轮传动1比1,然后选择小减速比。这样计算起来比较容易。整体尺寸较小。节省材料,通常情况下,成本也较低。电机也不会增大多少,一般情况下不变。

网友B:
确实有减速机不适合频繁正反转的说法,因为齿轮与齿轮之间都是有微小的间隙的,频繁正反转相当于齿与齿之间来回的碰撞,会加剧磨损。当然也要看频率。线切割上那个丝筒也是频繁正反转的啊,据说有个弹性联轴器,没拆开看过。
高速的正反转一般不推荐用减速机,有了减速机,响应也会变慢,似乎是力有一个传递的过程,不再是光速了。
高速正反转一般通过摇杆实现,也不是说电机直接正反转,因为电机一直转从零再加速,比正反转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确定,比如空间位置限制,结构要求等。
减速比不适合正反转。这句话你是否 ...

减速机 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减速机不适合频繁正反转的说法,因为齿轮与齿轮之间都是有微小的间隙的,频繁正反转相当于齿与齿之间 ...

谢谢大神

网友:
首先考虑负载要能带动;带轮越小,减速比也越小,成本越低。

网友:
电机的扭矩要计算正确,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
减速机减速比越大,结构会越大,行星减速机减速比超过10,就成了二级减速比,结构会加长,同步带等皮带有最小弯曲半径,半径过小会损坏皮带寿命,具体要根据具体结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