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谁能帮我解决主轴套筒螺丝松动问题

楼主(2020-11-17):
背封自动包装机的固定凸轮主轴与减速机的螺栓老是松动,发出很大的异响,平键确实已经有点间隙了,平键部位攻了丝打上螺丝紧固了,但是隔个一两天就松了,请各位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A:
这结构违反安全规程了

网友B:
你这轴套打过硬度吗?

网友:
结构不合理。仅仅靠螺钉是不行的

网友:
在轴上边磨一个平面,再用螺栓顶住,会好一点

网友C:
主轴上螺丝顶住的位置各点一个窝,使螺丝顶在这个窝里。

网友D:
顶丝上装个背母;顶紧后把背母拧紧

网友E:
顶丝的作用是防止轴向移动在轴上钻个窝会可靠些,顶丝后面再配个锁紧母更可靠,

网友:
键上铣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轴套打过硬度吗?

应该是铸铁的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铸铁,不然立马裂开了,这个就是碳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违反安全规程了

不是很明白呢,大佬能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上螺丝顶住的位置各点一个窝,使螺丝顶在这个窝里。

是打算攻个丝,用螺丝紧固主轴,考虑到可能会损坏主轴,所以先试试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丝上装个背母;顶紧后把背母拧紧

嗯,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还加了两个弹垫,看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丝的作用是防止轴向移动在轴上钻个窝会可靠些,顶丝后面再配个锁紧母更可靠,

嗯,怕损坏主轴,就用螺母加了两个弹垫紧固了,看能用多久。

网友:
双螺母防松机构,这是最常用的了!

网友(2021-01-21):
如果套筒是作联轴器用;如果电机要正反转,建议换弹性联轴器,如果电机只是一个方向转动,那么检查一下两根轴的同心度是否达标!

网友:
换个联轴器;

网友:
螺丝用螺纹胶可以适当防止螺丝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