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处理用的过滤砂缸,属于压力容器吗?

楼主(2020-11-17):
首先根据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图1。这个属于压力容器。  图2,压力容器的定义是在特种设备目录。砂缸没有在特种设备目录里面明确体现。只看到有第一类压力容器、二、三一类的。

网友:
膨胀水箱,不膨胀就不是。

网友A:
过滤砂缸内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
固定式压力容器:1、最高工作压力≥0.1Mpa的气体、液化气体。2、最高工作温度≥标准沸点的液体、容积≥30L且内径≥150mm

网友:
过滤沙缸压力不会很大,我觉得算不得压力容器。如果压力太大,就是过滤沙堵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砂缸内的压力是多少?

最大压力能超过0.1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压力能超过0.1MPA

那就按压力容器设计,计算方法和和材质参考GB150-2011进行,容器类别,在GB150附录中有判别方法。压力容器计算有专门的计算软件,SW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压力容器设计,计算方法和和材质参考GB150-2011进行,容器类别,在GB150附录中有判别方法。压力容 ...

我主要是想确砂缸是否属于压力容器,不是用GB150的附录的方法去判断压力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确砂缸是否属于压力容器,不是用GB150的附录的方法去判断压力  谢谢前辈

是压力容器。给你说的附录里有判别方法。

网友:
这个还是参照标准来进行计算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