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m16×1.5,材质42号钢硬度32度加工产品盲孔深度40,丝锥加工10产品就崩牙

楼主(2020-11-17):
怎么解决丝锥崩牙

网友(2020-12-29):
本人研制一种高效攻丝油,企业内部推广,你这种情况遇到过,使用效果很好。需要联系,友情试用。(我不是商家

网友(2020-11-20):
这种大螺纹的丝锥,你不用表面涂层增加硬度的,是很容易崩刃的!

网友:
丝锥没选对  找我

网友:
加工盲孔要用后排削丝锥,而且要注意切削油要每次加工都要抹上,主要是降低加工温度

网友:
这种硬度的产品攻丝时有弹性变形,一般来讲钻孔底径走上差,攻丝时注意切削用量和冷却液,最好用挤压丝锥!

网友:
用好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