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21 怎么这么慢啊,近7000块的电脑

楼主(2020-11-18):
新买的拯救者R7000。CPU是R7-4800H(主频2.8,可加速到4.2,8核16线程),16G内存,显卡GTX1650Ti(4G显存),光启动solidworks 2021就要三四分钟,还不是打开模型,各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吗?是电脑不行还是solidworks本身太耗资源?

下面的帖子说同样的配重,打开solidworks 2016 三百多兆的模型极其轻松,不知道真的假的。
https://tieba.baidu.com/p/6681148524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一个工作的笔记本,也是做机械设计,但是公司配了一个台式,另外一台戴尔笔记本共用的,也是七八千的,开会打开装配体慢的不行,不好的情况就是死机。看这样就一直不敢下手买,不知道笔记本到底有没有好的

网友(点评):
二手移动工作站,4K-6K不香么?

网友:
这些大型软件就不能用最新版的,吃硬件很厉害的,用一些稍旧一点的版本的运行会快很多。(安迪-比尔定理)
我现在用的是今年新配的1万出头的电脑,打开我两年前设计的产品,卡得不行,这我还是用的SW2018,都没敢用2020和2021。如果用2016之类的版本估计能快不少。

楼主:
我也想用sw 2016的,关键是高版本的模型就打不开了

网友:
羡慕哭了,这配置怎么会卡,不科学

网友(点评):
笔记本性能本来就只有桌面的一半左右,1650也只是桌面入门,所以这个配置看上很高,但实际性能并不高

网友:
两个问题:
第一个,CPU主频不够

第二个,显卡不匹配

楼主:
谢谢,我以前用的也都不是普通显卡,这个虽然是2.8的主频,但是是8核16线程,也不至于仅仅是启动sw 2021就要三四分钟啊,也不是打开模型

网友A:
内存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太小了,

内存是DDR4-3200的,16G内存,可是这只是启动sw啊

网友:
启动速度和硬盘读取速度有关,还有SolidWorks启动的插件数量

网友:
固态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是DDR4-3200的,16G内存,可是这只是启动sw啊

看六楼都写了,起步是16,你最少得32才行。我的2012都是用16内存了。你还得用固态,否则机械慢慢转更难受。

网友:
不知道你的固态硬盘是多大?   固态硬盘大点,不要存太多东西,用机械硬盘存东西。我的主机配置快到1万,用起来杠杠的!该花的钱真的要花!!

网友:
你换个SW2014试试  轻松秒杀大型装配图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是拯救者,去年买的Y7000P,用2020版本的不卡。开软件几秒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把结果汇报一下:
sw2021确实太耗资源,改装sw2020并去掉插件里的所有钩后启动需要7、8秒,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是拯救者,去年买的Y7000P,用2020版本的不卡。开软件几秒钟

朋友,你的电脑什么吗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电脑什么吗配置啊?

8代I5,1060-6G显卡,8G内存,512固态。
之前也卡,后来系统更新到WIN10-1909就好多了。启动时候不带插件。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这么大的数模也只能这样子!

网友:
估计你乱七八糟的东西装太多了,我此刻给你回复的,就是跟你一样CPU的惠普工作站笔记本,6200,16G内存,256固态+2T,显卡P620绘图卡,我看你的问题是没有固态硬盘和显卡不匹配。

网友(2021-03-30):
SOLIDWORK 是单线程开发的,所以说CPU只用一个,CPU主频一定要高,你的才2.8所以卡

网友(2021-04-30):
讲道理,本子本身就不如台式,尤其sw的优化还堪称一坨。。。

网友:
SW的运行速度主要与主频与内存相关。主频要大于3.6GHz,核与线程再多也没用的。

网友:
这个跟你硬盘有关系,机械硬盘启动很慢,固态的话好一点。你这配置还行,建议上个大容量固态,1T的能装很多软件了。实在不行,就不要用2021 换个低版本的,一般新软件优化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