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38GrMoAl调质材料(硬度230--280)的滚齿刀用什么样的好。模数2.5

楼主(2020-11-18):
加工38GrMoAl调质材料(硬度230--280)的滚齿刀用什么样的好。模数2.5

网友:
是指滚刀材料?一般来讲,正确的切削参数非常关键,但这取决于设备、刀具和工件材料及硬度!比如说硬质合金滚刀,效率高,但要求滚齿机刚性好,加工时线速度高,普通滚齿机用硬质合金滚刀发挥不出来!

网友:
硬度230--280的材料,什么刀具都可以的。

网友:
就韧性较强,比较粘刀。建议可以考虑用不锈钢加工刀具试试。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始于加工。

网友:
这个材料十几年前经常用,很贵啊

网友(2021-12-30):
材质应该是38CrMoAl吧,这个材质的无缝管我们有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