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稀土磁钢,大家了解多少呢,一起交流下,相互学习

楼主(2020-11-18):
大家对于稀土磁钢,自己能了解到那种程度,或者有什么问题,你们说,我来补充,我来解答,本人从事磁材行业七年技术,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稀土磁钢,是先做出所需形状,然后按照磁极数量及排布等要求设计充磁机进行充磁。

网友B:
请教专家,钕铁硼40H在-100℃的工况情况下,磁铁本身强度和磁性各个参数对比常温状态下有什么变化?

网友(点评):
零下100°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是在+100摄氏度,会导致高温退磁,零下不超过300°就行,超过了,会导致磁钢内部结构的一个破坏,会导致磁性能不稳定

网友:
反映磁性强弱的单位什么?用什么测量?磁性强度是不是都能充到最大?需要不同的磁性强度是不是由材料牌号决定?

网友(点评):
磁性强弱单位是以GS为单位,用特斯拉计可以测出磁体的高斯值,磁体高斯的强度,是由材料性能决定的,就是所谓的材料牌号,每个材料的牌号都是有上限值

网友:
充磁方向如何理解,能无视磁钢的几何尺寸吗?比如说一个正方形的磁钢,我能达成充磁与边成45度夹角吗?(即正方形对角线方向为磁场方向)

网友(点评):
可以的,这个属于不规则充磁,需要一个定制充磁线圈,磁体还可以多极充磁,和单级充磁,辐射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稀土磁钢,是先做出所需形状,然后按照磁极数量及排布等要求设计充磁机进行充磁。

在生产中,形状压制好后,也代表充磁的方向也决定好了,后面再也没办法更改,因为在烧结在粉末压制的时候内部已经是排列好了它的一个充磁的轨迹

网友:
每个材料的牌号都是有上限值。

这句话理解为充磁饱和?

有没有故意不饱和,而达到需要的磁性的?或者这样比较浪费?上限值高的材料成本肯定高?

非常感谢前面的回答,解我困惑,请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是的充磁饱和,有不饱和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说线圈或者电压不够导致,故意人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上限材料成本高,没人傻到用高成本材料去做低性能的产品,行业有些小公司竞争一般都是用低性能产品,说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专家,钕铁硼40H在-100℃的工况情况下,磁铁本身强度和磁性各个参数对比常温状态下有什么变化?

磁钢不怕低温,怕高温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一般市场需要耐高温有耐高温的磁钢,钐钴磁钢

网友:
谢谢回复

网友(点评):
不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是不是这种材质的磁钢有更独特的用法!

楼主:
那到并没有

网友C(2021-01-13):
专家你好,磁钢耐温500度有没有磁性比较强的牌号

楼主(2021-02-21):
引用 网友C:
专家你好,磁钢耐温500度有没有磁性比较强的牌号

磁钢耐温500度那就需要用到铝镍钴磁钢了,但是这种磁钢,高斯值肯定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