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列轴承的使用

楼主(2020-11-18):
请教各位前辈,目前对于几种轴承的区别还是不清晰,像双列角接触轴承、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和单独成对使用的角接触轴承、圆锥滚子轴承等,这些双列的轴承和单独使用的区别是什么?只是空间尺寸问题吗?双列的也需要预紧吧?有没有相关资料供参考学习?

网友A:
双列角接触轴承相当于已经配好的一对轴承,间隙固定 没法调整,节约空间;单独的轴承,成对使用可以拉开距离,可布置在较长的转套两端,更容易提高定位精度,同时可以调整间隙,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比如,台钻等主轴定位就选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把间隙调到很小,提高钻孔的位置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列角接触轴承相当于已经配好的一对轴承,间隙固定 没法调整,节约空间;单独的轴承,成对使用可以拉开距 ...

谢谢大佬,还有个疑问,双列的间隙大小,我怎么确定是不是符合要求呢?还有如果轴较长轴承应该用两对吗?

网友(点评):
间隙要求高就用成对的

网友: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这类轴承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并允许有较高的转速。轴承中的两列滚子以交叉方式排列,旋转时波动频率可比单列轴承提高一倍,振幅降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