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在装配体镜像问题

楼主(2020-11-18):
一个简单的钢板模型,记得SW装配体镜像是可以做到的,不生成相反的零件也可以;单位的电脑就是不行,1234镜像都不对;
家里也做了模型,完全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是软件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点一下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有惊喜

楼主:
|米米hu发表于 11-18 09:38点一下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有惊喜
看好我说的内容,不这样的模型不用生成相反的也可以做到

楼主:
|米米hu发表于 11-18 09:38点一下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有惊喜

你看看我家里的就可以这样镜像,不用点击生成相反的零件,用笨方法装配也可以,因为板是两个方向一样的,但是单位电脑就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有惊喜

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模型草图基准面与默认三个基准面平行时,装配体镜像不用生成相反
模型草图基准面与默认三个基准面不平行,装配体镜像点击生成相反

网友:
只要基准面选好了,镜像装配和实体镜像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B(2020-12-21):
如果零部件有多个配置,镜像时选择生成相反,那么改变配置之后,镜像体不会跟着变,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零部件有多个配置,镜像时选择生成相反,那么改变配置之后,镜像体不会跟着变,这个怎么解决呢

如果你想要所有配置都带相反的,两种方法:
1.在装配体里生成相反的,但是这样需要每一个配置都在装配体里存在才行;
2.打开零部件,在自己内部镜像,增加配置,当然也需切换到对应的配置再镜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