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合的装置

楼主(2020-11-18):
如图1,我需要将图中洋红色的物体60*60*60。做一个组件将他包裹起来,宽度限制是120mm以内。然后上面部分可以用自动控制打开和关闭。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大佬能教教我用什么方式好一点。
如图2,我想的是直接左右方向打开。但是不知道滑轨和气缸应该要怎么去放置。球大佬教一下。

网友A:
精度要求呢?对接缝处的密封要求呢?盒子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呢?对接缝处的密封要求呢?盒子的材质?……

没有精度要求,能闭合就行,想先知道一下怎么弄。材质暂时还没确定,隔热性能好的。

网友B:
这简单呀,搞一弹簧,一摁下去,就弹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简单呀,搞一弹簧,一摁下去,就弹开了

需要可以自动控制的,在这个的上方会来一个东西,当上方来东西的时候打开,上方的东西离开后它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可以自动控制的,在这个的上方会来一个东西,当上方来东西的时候打开,上方的东西离开后它关闭。

一样的,给个信号控制而已。电磁铁(气缸)就可以,来了东西,电磁铁(气缸)缩回,盒子打开,东西走了后,电磁铁伸出,盖上盒子。单作用,弹簧回位伸出都可。要求不高,导轨都不用。

网友C:
搞两个铰链,气缸装在侧面推拉....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给个信号控制而已。电磁铁(气缸)就可以,来了东西,电磁铁(气缸)缩回,盒子打开,东西走了后 ...

不是很懂,可以大概画个草图或者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可以大概画个草图或者详细一点吗。谢谢

你确定你盒盖是像图示这样拉开?你这玩意儿没什么难度,就是个空间布置问题,你必须确定你盒盖打开方式。哪个方向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盒盖是像图示这样拉开?你这玩意儿没什么难度,就是个空间布置问题,你必须确定你盒盖打开方式。 ...

只是我想的是左右推拉打开。可以其他方法,空间限制的就只有宽度120mm,不是指外面的盒子,而是这个装置宽度只能120mm宽,长度大余180,高度小于1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两个铰链,气缸装在侧面推拉....可否?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我想的是左右推拉打开。可以其他方法,空间限制的就只有宽度120mm,不是指外面的盒子,而是这个装置 ...

实现的方向有很多种,你没事,去看看公交车上的折叠门也行,随便找了个,这种方案可以将你的动力源放在远离盒子的地方,你参考下吧。就是个开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向有很多种,你没事,去看看公交车上的折叠门也行,随便找了个,这种方案可以将你的动力源放在远 ...

好的,谢谢

网友A:
高度够可以直接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够可以直接套用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够可以直接套用

大侠高估lz了,继续挤牙膏吧

网友:
不错.大神的思路都很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个平行铰链机构,之前机械工程师考试里面有这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