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0-11-18):
1、视图自动插入中心线的时候,可不可以不显示圆弧的中心线(图片上是方管),不行就只有手动添加或者删除多的中心线。
2、局部视图里面标注,线性尺寸会偏的很远,模型大的时候还会跑出图框,但是直径之类的不会偏。不知有没有解除方法。

网友A:
在工程图模板设置,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取消勾选中心符号-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模板设置,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取消勾选中心符号-圆角

设置了没有用,这个是中心线不是中心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没有用,这个是中心线不是中心符号

取消勾选中心线

网友B:
这是切线啊,设置不显示切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切线啊,设置不显示切边就行了

不是切线,是圆角位置的中心线

网友:
这个圆弧中心线是靠设定图纸显示时的光顺边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