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套标准

楼主(2020-11-18):
读锥套标准《JB/T7513-1994锥套型式尺寸和基本参数》,没找到外锥大端直径尺寸公差值。作为锥配合的关键尺寸,验收是要检验这个尺寸的,应该有公差要求。和带轮配合后,锥面是凸出还是凹进,不同公司的说法还不一致,给入厂检验带来困难。《GB∕T 32220-2015 锥套 型式、尺寸和基本参数》新标准给出了大端直径和锥角公差值,这样检验就有依据了。

网友:
标准上没有,就根据大端尺寸按公差等级去选择。你看看小端公差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点评):
大端是主动尺寸;小端由锥角和宽度决定

网友(点评):
《GB∕T 32220-2015 锥套 型式、尺寸和基本参数》新标准给出了大端直径和锥角公差值,这样检验就有依据了。

网友A:
这个按照标准选用市标件即可,不建议搞非标的东西。

网友(点评):
选用市场有的标件,也存在入厂检验问题。如GB/T对锥套材质强度最低要求HT250,可有的公司供应的是HT200

楼主(2021-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照标准选用市标件即可,不建议搞非标的东西。

《GB∕T 32220-2015 锥套 型式、尺寸和基本参数》新标准给出了大端直径和锥角公差值,这样检验就有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