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方式与受力

楼主(2020-11-18):
钢板受F1\F2的力,折板两端焊接在其他型材上,钢板和折板用A\B那种方式焊接比较好。折板长1米,钢板0.18米。(我觉得B好些,因为钢板离折板的截面重心位置近些,不知对不对)

网友:
怎么觉得A的刚性好一些呢

网友A:
“钢板离折板的截面重心位置近些” 是的 确实近些 可这有什么好处呢?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离折板的截面重心位置近些” 是的 确实近些 可这有什么好处呢?说来听听

受轴向压力不容易弯曲

网友:
作为梁,封闭截面优于开口截面。

网友:
A是箱梁,B是腹板加厚的槽钢

网友:
明显A好啊,封闭截面更稳定

网友:
折板长1米,钢板0.18米,根据钢板定位,F1和F2受力,分别对A图截面和B图截面尺寸算下强度,再确定是A,或者B
选A图,确定封闭截面长度,以及焊接工艺,另外,如果F1,F2和钢板不在一个平面内,F1或F2产生的分力,是否需要考虑

网友:
肯定是B的方式好,这种焊接牢固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