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大型装配体优化问题

楼主(2020-11-18):
打开一个装配体,所有零件“设定还原到轻化”,
此时打开一个零件修改,修改完成关闭零件,此时装配体其他零件都自动变成“还原”状态,搞的电脑非常慢,
大家有什么办法设置一下不让其他零件“还原”?
还有,怎么设置一下能让电脑打开装配体的时候速度快一些?

网友A:
这是你的操作不当造成的,其它零件与你修改的零件有草图上的引用关系,你改了这个零件,其它零件必然要跟着更新,所以想让它们不更新,就必须切断零件与这个零件的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操作不当造成的,其它零件与你修改的零件有草图上的引用关系,你改了这个零件,其它零件必然要跟着 ...

不完全对,有限的几个零件有关联,其他零件没有关联,注意,是所有文件都还原了!!!

网友B:
有本书是讲解大型装配体如何优化的,可以找找看。
可以把不需要改动的零件抑制,或轻化模式。
打开大型装配体,如果只是查看,可以选择审阅模式,能快一倍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本书是讲解大型装配体如何优化的,可以找找看。
可以把不需要改动的零件抑制,或轻化模式。
打开大型装 ...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把那些紧固件全部抑制掉,这样显示就不会那么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