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选气缸,电磁阀如何选型

楼主(2020-11-18):
我选了一个亚德客的气缸SC150*1600,但电磁阀我自己选的SMC的sy5系列的电磁阀,测试出来流量太小了。电磁阀我应该如何选型,有大神解答下么

网友:
SMC的选型手册上有的,好好翻翻。粗略选,有个对照表,多大缸径对应哪个系列的电磁阀,精细选的话,自己要计算一下。

网友:
根据样本上的计算公式,先计算电磁阀的cv值,即电磁阀的流量系数,在根据电磁阀在控制系统里的电压,气体压力,温度等选择合适的电磁阀。

网友:
这些选型手册上都是有的,好好翻一下

网友A:
电磁阀流量小其实问题不是很大,若果不是用于高精度或者对节拍要求严格的地方,流量小一点带来的问题就只是气缸速度慢一点,压力还是不变的;如果不想出现这些问题,阀体选大一点,问题只会是安装费用增加成本增加,使用起来是没问题的。而且我觉得我可能认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流量小其实问题不是很大,若果不是用于高精度或者对节拍要求严格的地方,流量小一点带来的问题就只是 ...

我是苏州这边的。

网友:
根据管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通径规格(即DN)、接口方式。1)按照现场管道内径尺寸或流量要求来确定通径(DN)尺寸;2)接口方式,一般>DN50要选择法兰接口,≤DN50则可根据用户需要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