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计算

楼主(2020-11-18):
求助,老师,手头上有个设备,需要计算一下,扭矩。请老师帮忙计算,最好能教一下公式和方法。
这台设备上有一个滚筒,长度2m、直径1m、壁厚12mm、自重580Kg、转速100r/min、每转承受50Kg的物料重量经过。
求计算:让这台滚筒旋转起来需要多大的扭矩、电机的功率需要多少、用摆线减速机需要多大的速比。最好有计算过程。感谢!感谢!

网友:
直径1米是外径吧?50公斤物料是什么物料?密度是多少?

先计算滚筒启动时,滚筒和物料的转动惯量,再计算启动时需要的转矩;计算匀速转动时的扭矩,再根据扭矩,转速计算滚筒转动时的所需的功率,根据这个去选择电机。电机(功率和转速确定后)确定后再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

网友:
功率要乘以一定的系数

网友:
楼主可参照下图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