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柱形端面生成dwg文件时是样条曲线

楼主(2020-11-19):
如题,有的线就是直线,而有的线是样条曲线,怎么回事?能不能都以直线导出?

网友A:
因为这个圆柱不是圆草图拉伸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圆柱不是圆草图拉伸成型的

焊件做的管道,类似于扫描,关键是两个端面一个是直线一个是样条曲线,为什么不统一呢?
我测试用旋转实体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截图的右侧也是旋转实体做的,却仍然是样条曲线,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还是建模方面的问题

楼主:
怎么做到转出来是直线?

网友:
就是因为它是圆弧的,所以导成平面图纸后就不是两点一线的直线。。。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1 15:45就是因为它是圆弧的,所以导成平面图纸后就不是两点一线的直线。。。
我试了一下有时候是直线,想找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