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哪种冷轧板呢?

楼主(2020-11-19):
这种有竖纹的冷轧板,有没有人能看出是哪种材料的?

网友A:
304的拉丝板吧,图片可不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的拉丝板吧,图片可不好看出来

不是304的呢,因为这个是铁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锈钢拉丝处理

网友B:
看着好像是电解抛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电解抛光的?

应该不是的,这个只是镀镍的。

网友:
拉丝是后续处理手段,,,,,

网友:
不锈钢表面花纹拉丝。。

网友C:
拉丝的不锈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丝的不锈铁

有点像,难怪很多人都说是不锈钢,但是它又能被磁铁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像,难怪很多人都说是不锈钢,但是它又能被磁铁吸。

换几个角度多拍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几个角度多拍几张

上传了,能看清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了,能看清楚吗?

不锈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谢谢

如果是不锈钢的话,它怎么能给磁铁吸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不锈钢的话,它怎么能给磁铁吸呢?

因为所有不锈钢不能被磁铁吸,是错误的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所有不锈钢不能被磁铁吸,是错误的观念。

看来我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谢谢了。

老哥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