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光洁度符号问题

楼主(2020-11-19):
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设计一个铆头,铆头的内圆弧粗糙度要求很高。 但是领导说我这个粗糙度表示符号有问题, 符号应该没有那条横线。这种有什么说法吗 1605767790(1).jpg

网友A:
有横线,表示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一个圆圈,表示不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只有一个对勾,表示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表面。在ACAD机械版中,这个符号被称为基本符号。
在这里0.1的粗糙度,应该上抛光手段,去除材料、不去除材料都达不到Ra0.1,所以,你们领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横线,表示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一个圆圈,表示不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只有一个 ...

抛光也是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光也是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

仔细想想你说的有那么点道理

网友:
只要去材料就要标横线

网友:
粗糙度0.1差不多是镜面的要求了,得抛光处理。

网友:
2

2
加横线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横线,表示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一个圆圈,表示不去除材料的加工方式获得的表面;
只有一个 ...

抛光也是去除材料,这个符号没问题,是他们领导错了

网友:
我只注意到了0.03的一处台阶。。。。。并且,粗糙度标在那,是表示整个零件全部的光洁度是0.1,而不是楼主所说的铆头的内圆弧这么一个局部。所以,领导说的有问题,是神马问题,楼主转述是不是有误差,什得商榷。

网友:
职场第一定律:憨批领导永远是对的

网友:
放在右上角表示整个零部件的粗糙度都得达到0.1.这个应该是需要标注具体的位置吧

网友:
如果是指全部粗糙度,在粗糙度符号左边应写上“全部”二字吧?

网友:
你的粗糙度没有指定位置,也不能全做成0.1,不科学。局部放大部分没有给定公差

网友:
不了解铆头的作用和生产工艺,楼主可以介绍下吗,想知道什么样的工艺来加工这个产品和这个粗糙度

网友:
你这符号表的有问题,要不就是全部0.1,要不就标注A局部的圆弧0.1,所以是不是你理解错了你领导的意思

网友:
不要和领导较真,被穿小鞋就麻烦了!

网友:
按制图,你没错,

按做人,你错了,

领导只要结果,只要供应商能做出来,所以,任何方法,只要给我结果

网友:
这要什么设备什么刀具才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