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滚珠丝杠的线性加速度?

楼主(2020-11-19):
已知滚珠丝杠负载折算到丝杠轴的等效转动惯量,知道电机扭矩。很容易求出丝杠角加速度。但是怎么从角加速度求出丝杠的直线加速度?

网友A:
请问滚珠丝杠还是丝杠,哪来的线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滚珠丝杠还是丝杠,哪来的线性速度

滚珠丝杠,滚珠丝杠通过旋转来实现螺母的直线运动。直线运动的加速度怎么求?

网友:
是不是×导程÷2π

网友:
1rad/s=57.29度/s.    线性速度=57.29*P/360 /1000(P是导程,单位是m/s)

网友:
最大速度除以加速时间,就是线性加速度。

网友:
重物加速所需转矩T=F*P/(2π*η),P为导程,η取0.9(2级精度下);F是轴向载荷用F=ma得出,可求得a

网友B:
是平行移动的加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平行移动的加速度吧!!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平行移动的加速度吧!!

知道丝杠的旋转加速度,怎么求螺母移动的直线加速度?

网友:
速度对时间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