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测量设备用大理石做底板,大理石做底板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0-11-19):
底板就是说,大理石安装在机架上,其余主要零部件都安装在大理石上。

那么大理石有哪些钢板或者其他金属板所没有的优点,以致于这些设备必须用大理石做底板?

除了测量设备还有没有其他设备也要用大理石做底板的?

网友:
吸震,平面度高,易加工,基本无变形。
高精度称量仪器都是用理石支撑。

网友:
多了 最近吹的很厉害的  芯片配套设备  研削机  划片机   晶片框架粘贴机   抛光机
当然这些都是国内做不好,设备。。。。大理石底座在高精度切割 需要高速主轴配合地方都需要用。

网友:
主要是吸收震动,防止震动对精密部分的干扰。但是设计的时候开孔要设计好,否则后期自己修改会比较麻烦。

网友:
大理石和花岗岩分不清

网友:
高端机床上有用大理石做床身的

网友:
高精度称量仪器、光学检测(AOI)设备、半导体设备大都选用大理石平台,上次去客户工厂,看到好多山东发来的大理石底座。易加工,基本无变形, 重量相对轻。
为更好的隔振,大理石平台还会增加隔震垫、气浮式隔振系统等:

网友(点评):
济南青好点

网友(点评):
型材当底座,不怕把人砸了啊

网友:
热变形小。

网友:
不容易变形是最大的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