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小白求助

楼主(2020-11-19):
请问这种情况下通过什么钣金工艺能够增强该位置的强度

网友A:
模型画得好 问题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画得好 问题很专业

我刚接触钣金这一块,比较小白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这样行吗

楼主:
这个图,折弯形式

网友:
增加刚度的办法也只有加强筋了,多加一些!

楼主:
钣金这样除了焊接能做出来吗,那个斜面角度60度

网友(2021-04-30):
受力位置压死边、折弯、焊加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