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孔加工选择

楼主(2020-11-19):
有一套设备几块板上需要钻孔,总共数量40个。如果钻成柱形沉头孔设备整体外观比较好看,但钻通孔也不影响设备安装。请教下:遇到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做沉头孔?

网友:
板的厚度足够的话,优先沉头孔

网友A:
沉头孔可以不用装弹垫平垫。通孔还要装平垫有时候还要加弹垫。整体肯定不如沉头孔好看。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空间允许,没必要做沉孔,一是加工制造成本高,内六角拆卸对工具要求也高!

网友:
沉头孔会好点吧,至少可以隐藏一下螺栓头吧,会美观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头孔可以不用装弹垫平垫。通孔还要装平垫有时候还要加弹垫。整体肯定不如沉头孔好看。

还是要装弹垫的

网友:
沉头美观,但是拆卸不方便,成品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装弹垫的

内六角圆柱头螺丝在沉孔里使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装弹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圆柱头螺丝在沉孔里使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装弹垫的。

如果需要预紧力那就要装弹垫,如果要求不高沉孔就不需要装弹垫;通孔的话不装弹垫容易划伤工件表面。

网友:
自己车间用,又是自己厂生产,而且不影响安装使用,我肯定会做通孔,没必要增加成本,一般情况也不需要加什么垫片,如果工作时候振动大,以往有松的情况,就加弹性垫片,不然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