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气动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我这边也是最近才开始接触气动设计,以前没有做过。一开始领导说要学会出气动原理图,我看了几份以前的原理图,发现里面是没有中转接头体现出来的,比如多通,螺纹直通弯通等等。只有气缸,电磁阀,节流阀,过滤器这些功能性的配件体现。并且我了解到我们的装配师傅看不懂原理图,说不知道中间中转怎么接,然后要求我们出气动装配图,所谓装配图就是类似机械装配一样,把气动所有元件实物画出来装配起来,然后中间画上简单的气路连线,并且文字注明电磁阀AB口怎么接等等。

我想问下气路原理图有没有国标的画法,有没有规定是否一定要把所有气动元件都画上(包括多通、螺纹直通弯通等等非公共能性的配件)。如果您们规定原理图上不需要画这些,那您们的气动装配师傅是如何判断中间的各种接头该如何选择的?

以上问题,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原理图我们的也是差不多,但是接口大小和管径一般都有标注,三通,变径,弯头一般有个示意就可以了,看不懂只能说明工人水平差,如果搞成跟机械装配图一样那以后楼主有的忙了!

网友B:
发个以前的图纸给你看看,希望能够给你参考

网友(点评):
土豪啊,用SMC的,哈哈

网友(点评):
做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设备外购件人家会指定用进口或台湾的品牌产品,比如东风本田雷诺日产等汽车行业,做汽车行业的非标设备基本上都是上百万,生产线上千万,输送线都有上万一米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做的设备要么是用亚德客要么是用SMC,基本上不用国产的气动元件,之前出过几次问题,差旅费不够抵那个差价的。索性还是用好一点的。

网友C:
要建3D模型就得把所有的接头,管线都得画出来。一般情况下气动控制,液压管路图最好在CAD中画,把每个接头的规格给出来。

网友D:
气动不怎么用,说液压的吧,我们一般是2-3张图,原理一张,布局1-2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以前的图纸给你看看,希望能够给你参考

谢谢,也就是您们会在原理图的节点部位把接头之类的全部标识出来。这样装配师傅就能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我们的也是差不多,但是接口大小和管径一般都有标注,三通,变径,弯头一般有个示意就可以了,看不懂 ...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疑问主要是如果我们不标注三通变径弯头之类的中转接头,那么装配师傅就会有很多种装法,标准是不统一的,而且有些新人可能还装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建3D模型就得把所有的接头,管线都得画出来。一般情况下气动控制,液压管路图最好在CAD中画,把每个接头 ...

我现在是尝试制作气动库文件,一些标准的接头、电磁阀、过滤器等等常用的全部做成标准库文件。然后用SW做成装配体,然后再出图,类似于装配图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要3D图做好了,那么气动的BOM表就出来了(包含了所有的接头、传感器),后期修改也很容易,修改了3D图,BOM也会跟着自动变化。一方面是可以让装配师傅直观的看出来怎么接,一方面是自己统计BOM不容易出错。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做法合不合标准,网上查也没查清楚应该如何去画图又能把原理说清楚又能让转配师傅知道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动不怎么用,说液压的吧,我们一般是2-3张图,原理一张,布局1-2张

那请问下,您们的布局图是不是会把所有需要的配件都列举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您们的布局图是不是会把所有需要的配件都列举出来呢?

是的,小到一个O圈都要列出来。如果再算上工艺卡的话,连密封胶、清洗剂这些消耗品都要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小到一个O圈都要列出来。如果再算上工艺卡的话,连密封胶、清洗剂这些消耗品都要算上

原来如此,那就是相当于出一份原理图,一份详细的实装图纸了。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尝试制作气动库文件,一些标准的接头、电磁阀、过滤器等等常用的全部做成标准库文件。然后用SW做 ...

把库原件做出来,后面就省事省心多了。图画的很清晰,很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就是相当于出一份原理图,一份详细的实装图纸了。多谢回复。

不客气。

如果不想藏私的话,还可以在原理图上配齐【动作顺序/工作循环图】,标明电磁铁动作和执行机构动作之间的关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如果不想藏私的话,还可以在原理图上配齐【动作顺序/工作循环图】,标明电磁铁动作和执行机 ...

主要是我没找到比较全面规范的气动图纸标准,所以来这边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E:
3楼的贴图就是常规的气动原理图画法,包含了用到的元器件、连接方式、品牌规格型号、数量,管径大小等。
国标画法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说明的。也可以使用一些供应商的软件,比如SMC就有个专门画气动原理图的软件。
LZ的那个图,建库比较麻烦,建好了,后期使用就方便了。优点是很形象,容易上手,缺点是看起来不是描述原理,更像是布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楼的贴图就是常规的气动原理图画法,包含了用到的元器件、连接方式、品牌规格型号、数量,管径大小等。
...

是的是的,我画的就是布局图。就是因为之前画原理图体现不出来各种接头的用法所以现场的装配师傅看不懂才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画的就是布局图。就是因为之前画原理图体现不出来各种接头的用法所以现场的装配师傅看不懂才 ...

我那原理图是自创的画法,一般原理图没有那么详细,因为公司一台设备用的气动元件很多,为了避免仓库多买或少买,装配工完全按图领所有的气动元件,包括接头多少个,气管多少米(这个用于统计在装配设备共需要多少气管),你那画法进口设备说明书上有这种画的

网友:
我感觉画出来会好点,但是太费时间了,我们公司到简单,因为也都是小气缸,有了共识,就统一主进气φ12,大点的气缸1/8,小气缸φ6或φ4,电磁阀都是单电控的,1/8接口,没出过气路图,毕竟气路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原理图是自创的画法,一般原理图没有那么详细,因为公司一台设备用的气动元件很多,为了避免仓库多买 ...

我开始琢磨这种画法其实也是为了后期修改不出错。因为有时候一台设备会修改多次,如果用CAD来改气动,BOM表警察会出错。所以我想到了用SW来做,这样修改了零件BOM会自动变更,只是前期做库麻烦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再去画气路装配图就容易多了。但是我也不清楚我这种画法合适不合适,毕竟也不是原理图